请教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2008-08-27):
本人做了一个5V适配器供电的系统,需要一个直流过压保护的电路,例如有人将9V适配器插到这个系统,怎样才能保护主板不被烧掉。那位做过这方面的给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A:
看你的主板功率有多大?功率小的话加个7805就可以。

网友B:
呵呵

ls的理解错了lz的意思。。。。

LZ的意思是该系统使用5V电源,也就是正常情况下配置的是5V的适配器。。。(如果使用7805呵呵,V-DROP就不够,不能稳压)
如果客户误将9V适配器进行供电,怎么去解决。

建议:可以使用压敏电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