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口实现5个键和5个灯的方法

楼主(2008-08-27):
求4个IO口实现5个键和5个LED灯的方法?  要求:不需要检测两个键按下的情况。

网友A:
我的做法

四个IO--LED:

A:控制端---控制LED电源
B:高电平驱动01LED,低电平驱动02LED
C:高电平驱动03LED,低电平驱动04LED
D:高电平驱动05LED,低电平驱动06LED

四个IO--KEY:

A:控制端---选择电平
B:高电平01KEY,低电平02KEY
C:高电平03KEY,低电平04KEY
D:高电平05KEY,低电平06KEY

以上需要硬件配合!

楼主:
补充

回复2楼:想了半天还是不懂2楼的做法,恳求说的再具体点。

我再补充下我的问题:
        条件:只有4个IO口、VCC、GND--总共6根线
要实现的功能:控制5个按键、5个LED灯。灯的状态要求能全部关掉能同时亮多个灯。按键不需要检测多个键同时按下。

我最近在做一个产品,算来算去IO口就是不够。希望前辈们能帮个忙。

楼主:
s

没人知道吗?比较急。盼解决方法。

楼主:
s

谢谢5楼提供的这个思路。想法非常不错。非常感谢,就是不知道在扫描的时候LED灯会不会闪烁,微亮。

网友B:
你用个595扩展一下不知道是否可以?

如果可以的话,你要N个KEY,N个灯都没有问题

并且显示稳定的很。

网友C:
楼上的电路IO很危险

要能驱动LED,IO应该都为强输出才行
如果P00输出高,P01输出低时,K1按下会怎么样

网友D:
4个GPIO控制8个按键+8个LED

GPIO输出1,下面一个LED亮,输出0,上面一个LED亮,转INPUT检测两个按键(不可同时动作)

网友B:
8楼

你怎么知道会危险呢?

用595扩展 IO 用来动态扫描或者静态扫描按键 均不会有任何危险。

你不会设计一个可靠的电路来实现啊???

我可没有要你直接将 595的输出 加在 CPU的IO口上哦

先去看看 74HC595 的芯片资料吧

CPU有4个IO口,用3个来驱动 74HC595,剩下1个用来做按键扫描。

8LED+8KEY 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想要更多都没有问题。

网友C:
没说你的电路有危险,我是说5楼的

网友C:
10楼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E:
10楼电路妙!

此电路似曾相识,我还以为用ad检测两个按键呢。

只看懂了检测下方的按键,上方的按键如何检测?对I/O口有什么要求么?具体如何操作?   希望能点拨下,^_^

网友F:
按键不能干扰显示

LED输出用595,键输入是165,四个口正好够用。

网友G:
同意15楼

其他方法都不能保证LED不受干扰.
当然用个便宜的单片机也行.便宜的单片机量大有BOND 1RMB以下的.

网友D:
10楼电路

2.2V以上,GPIO辩别是高电平,1V以下是低电平。中间两个电阻的接入,可保证按建动作时,LED不乱亮。
10楼的图,俺漏画了一个元件,关系到可靠识别上下两个按键,谁来补上它?

网友C:
不按按键的时候,IO同样会有数据读进来,要么是0要么是1,

而且,在输入时把IO偏置在中间电平也是一个非常傻的做法

网友D:
动点脑子行不?

接个小电容如104,程序跑至需要读按键时,先输出一个脉冲(脉宽以电容充电到2.5V左右不致使LED发光)将电容电位置1或0,再掉过头去读...
不做软件,也要懂得指挥哈

网友C:
不要光纸上谈兵好不好

你就不能实际测试一下行不行再说

网友D:
出几两银子?

答个问题还是先实贱一番的话,我看坛子里不会有人答话了

网友H:
我的另类做法:4个I/O口接一个HD7279A一类的东东……

网友C:
我就问你一些简单的问题

1、
你说你的按键不会干扰显示
那你输出脉冲的时候LED会不会亮?
2、即使输出连脉冲,你也检测到了高电平或低电平,那就一定代表是有按键按下吗?
3、
按键按下的时候,LED有大概0.6MA的电流通过,这足够让LED很亮了

网友D:
结合1017楼看

那两个3.6K的意义何在?

网友C:
3.6K根本就不能阻止LED亮

实际的电路已经测试过,按键按下的时候LED是会亮的

网友I:
嘿嘿

不借助外加器件应该是无法实现的或者是有隐患的。
如果可以加器件,最好是一片164+一片165。

网友J:
如果加外围芯片

加一片 CD4017,5个键5个LED,才用两根IO就足够了

网友K:
俺建议加个小MCU,比如2051

楼主:
呵呵。

呵呵,谢谢各位这么热心。
我已经按照5楼的方法做了,效果还可以,我的IO口可以置上拉功能,不需外部加上拉,不然灯会闪的。所以比较好做,发几张图片给大家看看。谢谢各位。

网友L:
LZ都没把问题说清楚

其实LZ都没把他问题表达清楚,

网友G:
不相信没BUG

按29楼的图:很明显POWER键按下去的时候POWER和DIMMER两个LED是不可能亮的.
如果用户愿意把POWER键按下一万年,POWER和DIMMER两个LED在一万年之内是不可能亮的

网友M:
可再接1个LED和KEY,感觉D1,D2无大用,反正压键要影响LED

网友N(2017-02-06):
厉害了 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