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开关电路 请教

楼主(2008-08-27):
控制流程如下,单片机(电源为3.3V)输出一个控制信号控制MOS管的导通,MOS管作为一开关使用(负载为1A多一点).以前是用三极管+继电器实现的,由于继电器的功耗太大,达到0.35W左右,所以想用mos管来实现,请问各位,用什么型号的管子以及电路

网友A:
给个参考

图片中是我的接法,我控制的是一个12V3w的LED灯组。我用的场效应管来作开关管的,用PWM方式控制led灯组的亮度。希望对你有点启发。

网友B:
R14有点小, 呵呵

网友C:
考虑电流,耐压

3.3V不能够完全打开MOS,你要做一下点评转换,MOS的门限电压一般是2-4V

网友D(2010-09-30):
为什么MOS管的G门要接两个电阻呢?可不可以把P67直接接在G门?

网友E:
用IO来驱动IRF530此类.电压是不够的.

请参考我上的图

网友F:
3.3V驱动应该是可以的,门限2V的MOS大把的。可以去ir的网站找找,然后找找大陆的山寨替代品。
GS之间接一电阻,最好不要省,尤其是小功率MOS,血的教训啊!

网友G:
电容干嘛用呢?

网友H:
“1A多一点”的负载不算大,最普通的8050都有1.5A的负载能力。
实在不行可用几颗并联驱动。

网友I(2013-04-24):
换成7002的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