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令制听说过没有?NTP?有个问题~

楼主(2008-08-27):
NTP时间是按照时区划分的吧~
比如我采用的NTP时间是一个支持夏令制的地区
那么当这个地区采用夏令制的时候,它的NTP时间是否也跟着变?

网友A:
夏令时不是早就取消了吗?

楼主:
国外的客户。。。

国内是取消了,但是客户要求支持~
能不能找几个支持夏令制的NTP服务器
客户太麻烦

网友B:
re

微软的时间同步服务器应该就支持
我的系统时间会自动调整

网友C:
re

销往国外的产品要考虑夏令时,如美洲的墨西哥、智利、美国加拿大等都可能会碰到夏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