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2803的工作原理以及如何反相使用

楼主(2008-08-27):
如图,请问2803是如何工作的呢?在网上搜了一圈,也没有具体分析的**。我知道OC输出外接上拉后,INPUT端输入+5V高电平,实际Q2的c极将输出低电平。但是分析一下,INPUT输入高后,Q1导通,Q1的e极应该到地,Q2怎么会导通呢?

另外,2803是个反相器,如果想输出正逻辑,如图所示外接一个N型三极管Q3,实验结果无法实现反相功能,好像把Q1还是Q2的某一个管子给烧了,请问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能工作呢?如果把R4并到Q3的b极和e极之间呢?

现在希望INPUT输入+5V,OUT端输出+24V,反之0V。

菜鸟,见笑了!

网友A:
楼上看清楚一点:Q1的E极不是接地

Q1和Q2是一个达林顿结构

网友B:
你要是这样直接使用7407多好

楼主:
我知道是达林顿结构,但不是很清楚工作原理

一开始Q1的c极被拉高,如果Q1导通,那Q2的b极被拉高,Q2导通,Q2的c极被拉低,但是Q1和Q2的c极在一起,到底是高还是低?这个电路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啊?Q2的b极是如何获得高电平的?

楼主:
7407是NPN输出

需要上拉。而且关键是我2803输出是不可更改的。我希望最后OUT端是PNP结构,下拉。

网友A:
按这个图上的参数,电路是可以工作的,而且也不会烧东西

不行那肯定是你的电路搭错了或元件搞错了

网友C:
嘿嘿

谁说的OC输出就一定要外接上拉呢?
2803一般用来驱动小的继电器,你没看见续流二极管D都给你做在里面了。
你把R4换成一个继电器,把Q3、R5、R7都拿掉,看看是不是很简洁?
驱动别的负载也行,把R4换成一个大电流的LED串个小电阻,或者换成一个蜂鸣器,甚至一个小的直流电机,等等都可以的。
如果觉得2803的驱动电流不够,那就需要加管子扩流了。

网友D:
不能当数字电路来分析

"一开始Q1的c极被拉高,如果Q1导通,那Q2的b极被拉高,Q2导通,Q2的c极被拉低,但是Q1和Q2的c极在一起,到底是高还是低?这个电路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啊?Q2的b极是如何获得高电平的?"

 Q1的Ib增大,
Q1的IC增大,
Q2的Ib增大,
Q2的IC增大,
Q2的C极电压降低,
Q1的IC减小.

有个负反馈的过程.

就是说Q2的C极电压最低不能低于0.7V加上Q1的饱和导通电压,

这个最低电压电压可能在0.8-0.9V左右.

楼主:
还是这个版热心的高手多啊

谢谢,我仔细消化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