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锁相环LM567的疑问

楼主(2008-08-28):
我用340HZ的低频调制38Khz,送到红外发射管,另一边我 用LM567+红外接收头解调出340Hz,LM567的频率设置为340HZ,希望得到LM567的8脚低电平输出,
我用示波器观察红外接收头的输出端和LM567的8脚得到的是一些杂乱五张的脉冲,应该是干扰,但是怎么解决呢?加了滤波电容也没用!
电路原理图是网上用的最多的那种,应该是很成熟的电路,但就是调不好。

网友A:
做超声波时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电路是网上很经典的电路,结果就是跳不出来,最后还是放弃了

网友B:
你是用340Hz怎样调制的38KHz

如果是调频,红外接收头是解不出来的,要幅度调制才可

楼主:
to:bg6nw

幅度调制

网友C:
你应该用示波器看看红外接收头的解调出

楼主:
to:lyjian

是杂波脉冲,但是用电视遥控器来发射信号,接收头可以看到解码出来的信号。
PS:我的发射管用示波器查看,也是被预期的方波驱动的,就是说我的发射管是工作正常的。

网友D:
不能用标准红外接受头

为了防止普通灯光等干扰,标准的红外接受头内部都有一套带通滤波电路,(带通中心频率约38K),340HZ的频率成分早就被干掉了。
你可以直接用导线连接收发系统正常与否来验证。
你可以重新设计一套红外接收电路,但也得面对如何抑制50HZ灯光干扰的问题,灯光的频率和你的信号频率很接近,区分比较麻烦。
不过你可以参考一下一些高速红外数据传输口的设计,这个和你的要求相仿,可以用改变调制方式等,应该可以找到一些办法。

楼主:
to:郑成功了

(带通中心频率约38K),340HZ的频率成分早就被干掉了。

--照你这样说,红外接收头不能接收任何调制的38khz波?

网友C:
这个和带通滤波没什么关系

这是红外接收头的一种特性
一般的红外接收头了抑制干扰,内部会包含一个积分器用来抑制连续的信号
在一段脉冲比较长时,必须要有一个和这段脉冲长度相同(或更长)的间隙才能正常工作的
(具体和你使用的接收头有关,你应该仔细研究一下你使用的接收头的规格书)

网友B:
可能接收头解不出340Hz的调制信号

先换34Hz试试

网友D(2008-11-26):
和带通滤波器关系大了去了!

给9楼10楼的大仙上一课。
很多的书上写着38K调制的目的是为了节省电源,其实很多场合都是希望发射功率稍大点,38K调制的主要目的在于抗干扰,很多书上的论断是主观臆测,抓住芝麻丢了西瓜,谬误之至矣!
我没记错的话红外遥控的技术是我华族之死敌——小日本的技术,包括现在的大功率蓝光白光LED等很多技术都是他们的首创,你仔细研究这些个技术实现的细节,你不得不佩服其构思之精妙。
本人将其技术实现的过程理解为几层,最底层的就是38K的载波,为什么一定要用载波呢,因为红外线不是红外二极管的独有信号,红外线在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白炽灯,荧光灯都能发出大量的红外线,怎么区分,可行的办法之一就是使用载波。
既然用了载波,就必须使用带通滤波器,以分离出有用信号。
红外接收头应用注意两点,一是载波合适,二是脉冲的宽度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应该在手册允许的范围内。
楼主采用NE567调频解调加接收头是不好整的,因为信号经过接收头过一手后就不是简单的调制关系,是被掐头去尾地处理了一番的,各位可以仔细看看器件手册,作一个定量分析。

网友E(2010-10-08):
我新出了一个问题。请用过LM567 的高手帮我想想办法
刚开始,3脚输入的信号与5脚的中心频率相近,但相位想差180度左右。8脚输出高电平。
后来看了一些资料后,用一个反相器后。3脚输入的信号与5脚的中心频率相近,相位也相同。按理说8脚应该输出为低电平了。可是8脚现在输出的4。8VRMS的信号,后来用示波器看8脚输出的波形是如下图这样。请问高手们。这是为什么?把这图放大后。下图

网友F:
楼主可能电路原理有问题,接收头是识别38K的有无,在于你怎么利用这个340HZ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