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输出电平疑惑。

楼主(2008-08-29):
我的单片机工作正常,但是我烧进去的程序要让它输出一个高电平和低电平的跳变,它有跳变,但是只有0V—0.1V的跳变,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a

用示波器看

楼主:
谢谢

用的就是示波器啊,是0V~0.1V的跳变

网友B:
把引脚掰起来 让其悬空然后测量!

即可定位是外围的问题还是片子的问题!

网友C:
什么样的单片机

说不定你用的单片机IO是OD模式的或需要配置

楼主:
谢谢

我的是AT89c2051单片机,把管脚掰起来的时候输出高电平3.3V

网友D:
外围电路的问题,外围电路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E:
很有意思

网友F:
同意8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