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T100温度传感器做温度检测和控制系统

楼主(2008-08-29):
各位大虾好:
    小弟近期要用PT100温度传感器做一个温度检测和控制系统。测量的温度范围是0~100度,最终需要显示的温度要保留小数点后一位,例如,25.3度,74.6度等。我看过一些PT100的资料,觉得在0~100度好像可以不用线性化处理,不知道是否可行?
    因为以前学的都是书本知识,对单片机实践很少,所以我想选用比较简单的AT89C51的单片机,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AD转换器比较好,选择多少位的AD转换器可以满足要求?
    我在网上看了一些PT100的前端电路图,觉得下面这个比较简单,可不知道好不好用,它好像也没有考虑引线电阻,我的引线很短,在50cm以内。不知道抗干扰什么的怎么样?希望各位大虾多多指导,多给小弟一点建议,非常感谢!图见连接

网友A:
o

这个可以用,不过有一定的误差.引线一般考虑用同轴电缆阻抗低(有100米6欧姆的)
也可以采用惠斯通电桥+仪表放大器来做.

楼主:
惠斯通电桥+仪表放大器

gjg191你好,请问我的这个图误差主要在哪里啊?用惠斯通电桥+仪表放大器误差怎么样啊?可以发个图看看吗

网友B:
你这个电路用的是恒流驱动

误差就首先从恒流开始产生了。

我建议你用恒压驱动,这样做的话,怎么去引线电阻比较方便了。

并且恒压驱动的恒压产生可以通过更换不同的基准电压芯片来做。

并且你最后的AD芯片也需要一个基准电压。可以二合一。

再最后,现在有一些AD芯片内置PGA,可以省去前端的放大处理,这样可以降低误差。

所以,我建议整体架构如下:
1、采用恒压驱动
2、采用16位的AD芯片,比如CS1160,内置PGA,无需前端放大
2、采用20ppm/10℃的基准电压芯片 TI公司的LM285-2.5
4、建议还是考虑引线电阻设计
5、0-100℃如果要做到0.1℃以下的精度,必须要考虑线性化处理,你可以采用曲线拟合的方式,之前我有发帖讨论过,你可以找找。

综上,你可以做出一个精度在0.02℃以下、温漂在50ppm左右的一个 温度检测模块。

网友C:
加非线性补偿电路, 用12bit 的ad, PT100 的电流与AD的ref连动

楼主:
多谢各位

多谢各位指导!

网友D(2014-06-20):
引用 网友B:
误差就首先从恒流开始产生了。我建议你用恒压驱动,这样做的话,怎么去引线电阻比较方便了。并且恒压驱动的 ...

您好!可以向您学习您是怎么设计的吗?原理图是怎么的呢?谢谢~~

网友E:
我用4线的PT100,直接进入AD7705等等差分输入的ADC,内带增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