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沙坑跳远测距器,各位有什么要的建议?

楼主(2008-08-29):
初步决定采用激光栅栏,但是发现成本太高了……

网友A:
嘿嘿

超声波吧

楼主:
超声波如何能实现?我认为不适合。

跳远是以离起跳点最近的距离为成绩,超声波的扫描速度恐怕跟不上,并且只能扫描沙面上的反射物,而超声波在反射物很小时检测又较为困难,因此我认为使用超声波是不适合的。

楼主:
越搞越复杂……拿CCD去看沙坑里的脚印?????????

网友B:
最简单,拿尺量

最简单,拿尺量,奥运会上不也有用尺量的吗。

楼主:
我要办科技校运……

网友C:
在沙底铺一层压力传感器阵列……

网友D:
re

还是皮尺简单

楼主:
那我还是决定用激光栅栏,分辨率1cm。200对收发。

网友A:
嘿嘿

光幕或超声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