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的微型继电器,两组触头的,可不可以分别接不同电压?

楼主(2008-08-30):
请问12V的微型继电器,两组触头的,可不可以分别接12V直流和220V交流电?有没有干扰。我最担心有干扰。12V的电源控制下一个12V的继电器,220V交流电控制电磁阀。谢谢!

网友A:
担心就不要那么做了

担心就不要那么做了,做试验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B:
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