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的问题

楼主(2008-08-30):
最近在做智能往返小车,并用LCD1602进行显示时间和路程,可是把程序烧进去后发现小车有时候上电以后能跑能显示,但更多的时候就是既不能跑也不显示,是不是芯片有问题啊?(我用的是AT89S52单片机)

网友A:
这个要首先确定CPU是否工作

你可以接一个LED灯,CPU只要正常工作,这个灯就闪烁,这样你好确定CPU是否正常工作。
检查一下复电路是否正常。以前碰到过有时工作有时不工作,查了好长时间原因最后发现是工作把复位电路的电容焊小了。原来是22UF+1K给焊成2.2UF+1K的组合了。所以工作就不正常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