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过热电偶测量温度;

楼主(2008-08-31):
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下,热电偶是怎么达到测温目的的呢?有什么局限性?

网友A:
利用"泊尔贴效应"达到测温目的的

即冷热端的温差产生的电动势达到测温目的的.
优点:可测千度以上的温度,测温线性范围宽,还有就是"抗造"(抗恶劣环境).
缺点:价偏高(有的也不贵,还可以自制),须要冷端补偿.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还有问题请教

冷热端如果只有电动势,那么如果用A/D采样的话,是不是应该添加一个电阻形成通路,然后再采样电阻两端电压阿?

网友B:
电阻可以不加

热电偶是mV级别的,先放大。
本来正负极的直流电阻很小,但是有电动势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