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6963控制240128的显示问题~~~~急!!

楼主(2008-08-31):
最近在弄一块240128,现在的具体问题如下~~
第一:复位脚RST=0后,屏幕会出现一条线
第二:V0口悬空屏幕全黑,接地或者接电位器调节,从2V~~-6V屏幕都不会出现鬼影
第三:V0口接地,调试程序,无论怎么改,屏幕只有在复位是有条直线出现,其余情况都不出现~~~

是不是液晶屏是坏的啊??急~~~
谢谢

楼主:
帮下忙啊。。。。。。。

帮下忙啊。。。。。。。

网友A:
没发现这样的情况

我用美视没发现这样的情况啊。
接线对了调节电位器显示区域会有亮度变化。
程序对了就可以显示内容了。
软件怎么样。

网友B:
我用过的6963C的V0应该在-12~-15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