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的清空问题

楼主(2008-08-31):
请问一下各位大侠,要怎么才能把24C02内部的数据清除掉~~
有没有固定的指令,还是要每个单元都要赋值0xFF

网友A:
只有一个一个挨着写。

网友B:
还是要每个单元都要赋值0xFF

必须每个单元的写

楼主:

麻烦大家再抽点时间看看这样写这个主程序有什么问题吗?

void iicwritebyte(uchar addr,uchar writedata)
{
  ......
}

void main()
{
  for(n=0;n<=255;n++)
  {
     iicwritebyte(n,0xff);
     n++;
  }

}

网友C:
eeprom的写入是需要毫秒级时间的

网友D:
n=0;n<=255;n++

死循环了吧

网友E:
4楼

for(n=0;n<=255;n++)             //这里n已经累加了
  {
     iicwritebyte(n,0xff);
     n++;                       //如果挨个写,这行就不需要了,否则就 跳行写了
  }

网友F:
一般使用前不用清空的

网友A:
C02的页面是多大的?

楼主:
7楼8楼

7楼
哦,一下没注意~~~~谢谢指点~

8楼
因为想设置一个清除键,所以才想把数据清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