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美的柜式室内空调的遥控器发的遥控码是什么格式

楼主(2008-09-01):
想做下遥控解码实验,手边就这个遥控器,不想拆,被看到了不好。

网友A:
拆了就能知道遥控码的格式?

空调的红外遥控码的长度一般都比较长,有些还有校验码+定时控制码,反正一堆一堆的,不好搞啊,建议先作过简单的,拿个电视机的遥控器来玩。用示波器接个红外接收管来玩

网友B:
用示波器看

焊接个红外接收头,然后用示波器看波形就OK了。

网友C:
拆了你也不知道,做一个红外接受电路,用示波器或者自己

网友D:
同意2楼

建议先做简单的,空调的码比较长。

网友E:
NEC格式的

是NEC格式的,但和电视的不一样,它的数据码很多。像6楼说的。
拿电视的比较简单,楼上的说的对。但要注意,接收头得出的码,和发射的码是反向的。

网友C:
NEC格式?

国内的空调的不同生产厂家好像没有固定的格式把。多分析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各位啦!

我就拿个康佳电视的遥控器玩玩吧,
我查了下资料,它用的是M50462AP芯,就8位用户码和8位指令码,没引导码没校验码的,唉,可惜手边没示波器。

网友D:
没有示波器,就买个红外编码分析仪吧,没工具很麻烦的

红外编码分析仪可以将接收到的红外波形在电脑上显示出来,很方便的,便宜点的100多块,好点的几百块吧。

网友F:
随便买个电视机或DVD遥控器就行了,简单

空调的遥控器比较特别,按一个健,基本把遥控器上所有的信息都发出去了。

网友A:
昨天听朋友说

可以用cooledit来录制pt2262的波形,不知道能不能录通过红外接收二极管接收的波形

网友G:
用软件解码

用一个一体化的红外线接收头,加Cool Edit Pro 2.1这个软件就可以了,不用示波器.在网上有相关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