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把MIDI乐谱写入单片机

楼主(2008-09-01):
(无正文)

网友A:
有本 midi 音乐单片机的书,都是现成的

四年前看到的

网友B:
你的外接音源芯片是死马芯片?如果是MIDI合成芯片那就简单

网友C:
这样,

用个VS1103加个NorFlash.
MIDI文件多大?2Mbyte的NorFlash够么?

网友D:
MIDI文件很小的,一般也就几k~几十k

一首完整版的有所有乐器的梁祝,也只有400多k

网友B:
VS1103因该直接支持MIDI文件的播放……

网友C:
hehe

VS1103就是一个MIDI/ADPCM Decoder。

楼主:
我目前参考了一个雅马哈的芯片

YM3812,配合YM3014的DA芯片使用。需要单片机控制。我想知道MIDI的乐谱怎么写到单片机里,应该一段乐谱程序吧,怎么把乐谱翻译成乐谱程序让单片机通过I/O送到音源芯片里。

谢四楼,我去看看你说的VS1103

网友C:
o

你看VS1103的DATASHEET可能只看到它只是一个MIDI/ADPCM Decoder,
能否更详细的介绍一下你的意图,或许我能帮你解决问题.

楼主:
回楼上:就像你说的用VS1103+NorFlash

做一个简单MIDI播放器

网友C:
hehe

那就简单了,电路原理也很简单,
用VS1103做MIDI播放器,MIDI文件可以存储在SD卡或Norflash 中.也可以实时地输入MIDI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