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我这个ULN2003为什么烧毁

楼主(2008-09-02):
应用很简单,2003输入接MCU的IO,输出接一个加热丝(加热丝电阻100欧姆左右),现在的现象是不管MCU的IO是什么信号,加热丝都一直进行加热。现在批量生产的10台机器中有一台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元件本身的问题,还是电路的问题呢,小弟很着急,请大哥帮我看看,谢谢大哥!

网友A:
看是不是焊接的问题

有可能是加热丝的受控端接地了,或者电路板本身有问题(有几乎看不到的线造成短路),发现了好几次了

网友B:
P1.0信号驱动够么?

测量一下2003的饱和电压.
另外2003的驱动能力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如果2003比较烫,就要用单独的驱动管了.

网友C:
测试一下达林管有没有问题?

将坏掉的ULN2003换到好的机器上试试看啊。

网友D:
当然会烧

除非2003加散热片

网友E:

 2003并联使用!我用过,最大电流7X300ma

网友F:
24*24/100=5.76W

网友G:
短时间没有问题,长时间热堆积导致烧毁

短时间没有问题,长时间热堆积导致烧毁。
两百多毫安的电流,长时间热量散不出去肯定会烧坏的。

楼主:
谢谢关注!

谢谢大哥的关注,2003的理论驱动能力为500mA,而现在的电流是24/100=240mA,怎么是当然会烧呢?
并联使用是不是将现在的图上的1-7连一起,10-16连一起啊?
谢谢大哥!

网友H:
注意:电热丝的冷态电阻可能会很小的

网友I:
确认电热丝的功率

感性负载的启动电流相当大. 你那4148好象没啥用,用快恢复管或者RC.
楼上几位的建议可以试试,用2-3路并联.

如果不受控制,可能2003里边坏了, 他的OC端应该有一个保护二极管,他要烧短路了就一直通了.

楼主:
谢谢大哥!

4148起不到泻放保护作用吗?

网友J:
加个继电器吧

楼主:
怎么加继电器啊?谢谢大哥!

怎么加继电器啊?谢谢大哥!
这个加热需要频繁动作的

网友J:
你试试这样:

网友K:
MOS管 + 散热片!

!

网友H:
没必要那么复杂

功率又不是很大,200多mA完全可以接受,问题可能是驱动不足,控制端的P10不知道出自什么MCU的?如果是51,而又没接上拉,那就很危险。

当然,ULN2003有多余的通道可以多个并联起来使用。加二极管是多余的,因为IC内部已经有。

网友J:
或者用一个8050+继电器也可以

网友L:
用可控硅

网友M:
可以并联使用

网友N:
最好是场效应管。

网友O:
10楼所说的可能性非常大

指示灯泡的灯丝和电加热丝性质是相同的,冷态时阻值很小,起始加热时瞬间电流比较大。多次开关可能会造成2003的永久损坏。还是用万用表量一下冷态阻值吧,花不了几分钟的。
另外,ULN2003内部自带续流二极管的,那个D14(IN4148)加的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