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Keil C51的汇编窗口什么也看不到呢??

楼主(2008-09-02):
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楼主:
除了NOP,就别的什么也没有了。。。。。

有人碰见过这样的问题吗???
着急啊!

网友A:
处于调试状态才能看到

楼主:
晕,当然是在调试状态啊~~~~~~~~

我说的就是调试状态下啊~~~~~~~~~
很奇怪吧?
是不是有些什么设置需要设定?
我把HEX反汇编后可以看到汇编代码啊,为什么在Keil的汇编窗口看不见呢?

楼主:
而且单步调试运行都可以的,就是看不见汇编代码

很奇怪。

网友B:
请先确认编译后没任何警告或错误

楼主:
有警告,但是无错误

警告都是一些未曾使用的局部变量;
一些定义好的函数,传入参数未使用;
还有未调用的一些空函数;等等;

这些应该不会影响这个的,关键是能正常调试运行,可是看不见代码。

这个项目里面有个别人给的LIB文件;

楼主:
使用了硬件仿真器

有一个动态链接库,类似于与Proteus联调方式;

只不过是用了一个硬件的仿真器,是否会有这方面的原因?
硬件仿真器使用串口与PC连接;外接电源。

网友A:
你先纯软件仿真试试,可能是没连上仿真器,数据读回来错

楼主:
呵呵,硬件仿真器连接没有问题

因为全速运行时,可以正常运行鸟~~~~~~~~~~~~~~~

我怀疑是他给我的那个动态链接库有什么手脚在里面。。。。。

不管怎么说,还是要非常感谢各位的大力协助。

楼主:
搞定鸟。。。。。

确实应该是硬件仿真的原因。。。。。
使用软件仿真后可以看到汇编代码,只是硬件仿真的时候看不见。。。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