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45DB041与51接口中的VCC变成4.1V的问题

楼主(2008-09-02):
5V的51单片机与AT45DB041连接,AT45DB041的VCC由HT7533的输出3.3V提供,CS、SI、SO、SCK与51的IO直连,发现AT45DB041的VCC是4.1V。断开VCC的连接后,HT7533正常是3.3V,此时VCC大约0.6V。怎么成了4.1V,不能直连?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看到论坛上都是软件程序的事情,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IO电流倒灌

网友B:
即使是IO电流倒灌,51的IO也不可能把HT7533的3V3拉到4V1

AT45DB041的输入是可以耐5V的

网友A:
稳压器是不吸收电流的,上升很正常。

楼主:
串电阻?电平变换?

网友C:
个人认为

IO一般有钳位二极管,上接VDD,下接GND,所以输入的电压不能超越GND-0.3V~VDD+0.3V的范围!至于说是耐压5V,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稳压器可认为是个串联可变电阻的分压器,所以起不到从“后面”稳压的作用!

串电阻是个比较简便的方法,电阻值看压差,频率等等。

网友B:
楼上讲的不对

对于稳压器,其反馈输入是在输出。如果外部叠加的电压使输出端电压上升的话,稳压器的反馈脚电压同样会上升,致使稳压器调整输出管的输出(减少输出电流)使电压稳定在稳定的电压。当然,如果外部叠加的电压是一个带载能力很想的电源,那电压的大小肯定是由这个强的决定。
AT45DB041之所以能耐压5V,是因IO上没有对VCC的ESD二极管。所以AT45DB041规格书给出的参数是:
All Input Voltages (including NC Pins) with Respect to Ground
...................................-0.6V to +6.25V
而不是:
.............................-0.6V to VCC + 0.6V

网友A:
LS:那是AT45DB041有电时候的参数

没电的时候,就相当一个阻值1K左右电阻,可以这么简单看。

网友B:
没电的时候能工作吗

网友A:
呵呵,不管怎么说,必定是IO倒灌进去的

网友D:
串电阻是最简单的

如果觉得不好可以使用电平转换芯片(电路),还可以使用光耦

网友B:
我只是觉得奇怪

51的IO能把HT7533的电压抬起来,那得多大的电流才行。

网友A:
不用太大,一点点就够了。

看7533的负载了。LZ这个估计只给AT45DB041提供。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

7533的输出是一个电阻到Vref(我们假设这个时候LDO内部的比较器正常),那么这个电流就是(4.1-3.3)/R = I。
那么这个里面的电阻是多少呢?1k?10k?还是100k?要你来做,你做成多少的?
至于,AT45DB041的
.............................-0.6V to +6.25V

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啊?!DATASHEET里面并无IO结构。

而这里除了IO倒灌,谁还想得出是别的问题呢?

lyjian,是个认真的人,佩服。

网友C:
在下还有一点迷惑

在下对AT45DB041还有一点迷惑,请看:
All Input Voltages
(including NC Pins)
with Respect to Ground................... -0.6V to +6.25V
All Output Voltages
with Respect to Ground................... -0.6V to VCC + 0.6V

先是说了输入的范围-0.6V ~ +6.25V,没有什么问题!
再说是输出的范围,那是-0.6V ~ VCC + 0.6V对地,怎么能说这里面没有钳位二极管呢?没有的话,加个VCC + 0.6V是何用意?(当然了,输出这么个电压有点不是很现实,但是确实说明了一些端倪。)
好吧好吧,这几个引脚的SO引脚就是输出的,它直接接到51的引脚,那么51的IO引脚就可以通过51内部电阻倒灌......倒灌到7533了。
51的引脚驱动能力就不知道了,各家的驱动电流不一样!

楼主:
SO与51IO间串了1K电阻后VCC电压略有下降 但还在4V以上

网友E:
我就串颗电阻,1117-3.3怎么又能正常呢?

网友B:
加重HT7533的负载,这个电压会马上掉到3V3

网友E:
在VCC上接个示波器看看吧

如果是倒灌,在操作时,电压应该下降,空闲时电压应该上升。
还可以在软件上,单独给cs、sck、sdo输出高电平,用万用表都能检查出来
我感觉是sdi的问题,是不是有5V上拉?

网友C:
强烈建议楼主上图

这几根信号线你是怎么接,我们只能瞎猜:)
我只说SO是个输出,并未说是唯一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