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精确延时250uS?

楼主(2008-09-02):
用很多个NOP,NOP吗?

网友A:
NOP一般只用来做小调节而已

网友:
要看是一次还是很多次

网友B:
要有精确的时钟,然后随你干什么。

网友C:

  中断最可靠,延时的方法不可去

网友B:
楼上说错了。

中断和延时程序的时间来源都是晶体,只要晶体准确,两个方法是一样准确的。只要程序不被中断就是了。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网友E:
就延时

关键看你用延时如何,是常用,还是短用,是多个地方用,还是一个地方用。
具体是用定时器还是NOP,这要看你的程序需求,和准确没有关系,哪一种都能做到精确。只要精振准确。

网友F:
你看这样?

DALAY:MOV R7,250
D1      MOV R6,200
D2     DJNZ  R6,D2
       DJNZ  R7,D1
       END

网友G:
怎么算精确呢?

总有个允许误差吧,
例如1us
这样的话,你保证你的程序周期小于1us就可以了,因为程序执行一条占用一个周期,这是固定的,明白???

网友H:
呵呵

 用延时的话不好控制啊,而且延时大小还要调试才知道啊。用中断是很好的一个想法。

楼主:
今天有事这时候才上来。

谢谢楼上各位!我的晶振是11.0592MHz,我只要能精确到1uS就可以了。
我知道用汇编做的好一些,可我对C熟点,我如用中断的话大家觉得多久中断一次好呢?我的中断里面就一句:i++;

网友I:
11.0592MHz

恐怕不容易,每个机器周期都有误差,如果可能换成12或者6M,设置中断为50us

网友A:
何必一定要中断?

随便设置一个定时器250us溢出,读一下溢出标志不也可以吗?

网友J:
中断是有误差的……延时才是最可靠的(可以先把中断关了

网友B:
除不尽,不太容易。

按51,基本上是1uS多点一条指令,就是说一句都不能多,一句都不能少。
精度嘛,折合10%精度,再烂的晶体都可以做。

网友K:
用for循环+nop调整。

在延时前要关中断,延时完了再开中断。
for循环,算个大概时间
最后用nop调整。
用编译器的计时功能,调一点儿,运一下。
慢慢调吧。祝你好运。

网友L:
中断定时比较准确

还是中断定时比较准确,
NOP不太准确

网友:
这个精度用中断很需要技术的,不信试一下就知道了

还是照上面大多数人的意见用NOP做吧

网友M:
随便写点东西,然后拿着示波器做调整。

当然,时间片不能被打断。

网友N:
用示波器不及软仿真便捷,救火车的办法管用

楼主照着干吧.

网友M:
有软仿真的俺仿真来,没有的就用示波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