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带CAN接口的单片机

楼主(2008-09-03):
找一种带CAN接口的单片机
要求如下:
        1路CAN接口
        14个IO左右
        4K FLASH
        256B RAM
        128B EEPROM

有没有谁知道满足这种性能的最便宜的单片机是哪种?

网友A:
PIC

PIC有,以前看过PIC18F2580

网友B:
89C51CC01

网友C:
STM32F103C6T6

 STM32F103C6T6

28.00元

32K Flash, 10K RAM, 1 SPI, 1 I2C, 2 Usart, 1 CAN, 1 USB, 32(32) I/Os

网友D:
非要集成的马?

单片机+can控制器+收发器 不就行了?价格还低,单片机有更多的选择。
pic18,at89c51cc01,C8051F这些片子可都是不便宜呀。

楼主:
扩展的会比集成的更便宜吗?

扩展的会比集成的更便宜吗?
我查过pic有一款带CAN接口的,microchip网上的报价是$3.55.
不知道其它公司有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了

网友E:
看看Freescale的产品

MC9S08DZ16,16K,512RAM,512EEPROM,CAN和双串口,我在他的网站的选型手册上看到零售是26,实际买可能更便宜

网友F:
现在带can的可能是stm32的最便宜

STM32F103T6U6QFN3621.5020.50 32KFLASH/10KRAM,26-IO,10-12bADC,2-UART
STM32F103T8U6QFN3624.5022.00 64KFLASH/20KRAM,26-IO,10-12bADC,2-UART
STM32F103C6T6LQFP4821.5020.00 32KFLASH/10KRAM,26-IO,10-12bADC,2-UART
STM32F103C8T6LQFP4824.5023.0064KFLASH/20KRAM,32-IO,10-12bADC,3-UART
STM32F103R6T6LQFP6422.5022.5032KFLASH/10KRAM,51-IO,16-12bADC,2-UART
STM32F103R8T6LQFP6427.0026.0064KFLASH/20KRAM,51-IO,16-12bADC,3-UART
STM32F103RBT6LQFP6430.0029.00128KFLASH/20KRAM,51-IO,16-12bADC,3-UART
STM32F103V8T6LQFP10030.0029.0064KFLASH/20KRAM,80-IO,16-12bADC,3-UART
STM32F103VBT6LQFP10033.5032.50128KFLASH/20KRAM,80-IO,16-12bADC,3-UART

以上的都带can;

网友C:
TMS320F28016

TMS320F28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