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用光耦隔离的问题,超级困惑...

楼主(2008-09-03):
各位师傅:
    我在不注意成本的情况下用了如此吃力不讨好的光耦隔离串口的电路,而且还没试过,能不能行都不知道...希望用光耦隔离过串口的师傅们能发表下看法...(原本不打算用MAX232的纯粹因为串口还要输出负压非常麻烦所以就..)

网友A:
波特率不是很高可以用普通光耦来做

做过9600的,直接串口窃电

网友B:
串口

看别人用自复位保险丝和稳压管做过

网友C:
应该可行,不放心就做试验

实践反证理论,理论代替不了实践.

网友:
137会反向,不知道怎么解决

但我见过别人用这137隔离的,其实应该521就够了。我的串口从不隔离,也没见损坏过

网友D:
用6N136就可以了

7脚悬空

网友:
136也是有反向作用

网友E:
有点小问题

光耦输入端电阻太小,有个2K就可以了,用470或680电流太大,不节能。输出端上拉电阻也太小,1K的话需要4-5毫安的电流才能下到地,可以查一下CTR,恐怕很难满足,建议改为10K。

网友F:
回楼上

电阻和你的传输速率有关!高速场合必须用小电阻,避免上升沿下降沿缓慢!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先画好板试试吧...反正电阻可以吹下来重焊的~~多试几个值并且用不同波特率应该能找到最适合的阻值..

网友(2013-10-30):
哥们,你的这个串口光电隔离电路可行么?求指导,小弟最近也在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