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普通端口如何检测上升沿?

楼主(2008-09-04):
不用单片机的中断端口,就用单片机普通IO口,如何检测一个信号的上升沿?

网友A:
这样行不?

端口 = 1;
delay();
while(端口 == 0);

网友B:
用定时中断检测

网友C:
同意3楼的

3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D:
定时去扫描。。

网友E:
定时扫描只能检测慢速变化

延时非常大

网友:
扫,PLC的扫描输入信号的速度还毫秒级别呢

用定时中断单片机随便都比它扫得快

网友E:
楼主要求上升沿后要多久之内检测到?

如果是上升沿后1个小时内检测到都没问题,那随便你用什么方法检测。
如果是上升沿后1us内要检测到,那就不是什么方法都可以了。

网友:
呵呵,那是肯定没中断快的,但十K以下的还是可以考虑扫

好象这里讨论过几次可以用硬件实现沿变化就来一次中断,楼主可以去搜索一下,如果检测速度需要很快

楼主:
我用中断检测了,这多好啊。

网友F:
为什么非得普通IO呢?

为什么非得普通IO呢?

现在带捕获功能

,外部中断引脚,

以及比较器

的单片机到处都是,

检测上升沿,不是太容易了吗?

为什么非得普通IO呢?

为什么非得在这些小地方大做**?

网友G:
方法有很多,根据具体目的选择适当的方法。

网友H:
同意3楼的,一般用异或判断IO翻转

网友I:
定时扫描好像有点浪费时间吧

网友J:
一定要快,加个非门很困难么

网友K:
搞个上升沿的触发器撒

搞个上升沿的触发器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