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编程问题

楼主(2008-09-04):
程序一:
mov R0, #0001H
mov A, #0EFH
movx @R0, A
mov A, #00H
movx A, @R0
call SendA   ;把A送到串口
程序二:
mov DPTR, #0001H
mov A, #0EFH
movx @DPTR, A
mov A, #00H
movx A, @DPTR
call SendA   ;把A送到串口
以上两个程序分别在新茂的8958A和5964上测试,在SM5964上可得到预期的效果,但在SM8958A上测试,却不能得到预期的效果,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所说的预期的效果是什么效果?

楼主:
就是

就是可以得到从扩展的768字节中的0001H地址读出的数,即测试程序中的0EFH.

网友A:
有这种指令吗

mov @DPTR, A
mov A, @DPTR

网友B:
应该是 movx @dptr,a; movx a,@dptr

楼主:
已修改

不好意思,写错了,已经修改。
有高手告诉我两个芯片的测试结果不一样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XRAM使能没有?

默认的状态XRAM都是关的

楼主:
不是默认开的吗?

SCONF的OME位默认设置为1的

楼主:
重置OK

重新把OME位置1就好了,谢谢。

网友A:
8958A默认是关,5964默认是开

5964A又默认是关的。
同一个公司的芯片也整得乱七八糟的,真是少见。

楼主:
中文资料不行啊

之前看的数据手册是中文的,上面介绍8958默认是开的。后来看英文的才知道默认是关的。看来还是英文的资料准确一点。还是努力一点学好英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