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标的10R0,阻值是多少啊?谢谢了!

楼主(2008-09-04):
(无正文)

网友A:
10.0欧姆

网友B:
呵呵,楼上正解!

网友C:
原来是10欧 学习了

网友D:
10点0欧姆

R代替小数点的位置,同时表示单位是欧姆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观点

再考大家一下,谁知道插件电阻的小数点怎么表示呢?用什么颜色

网友F:
10.0欧姆更准确些

网友G:
楼上的楼上,不用考了吧

网友H(2013-01-08):
是几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