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调用汇编写的子程序

楼主(2008-09-04):
我用汇编写的个子程序
DELAY:MOV R1,10
       MOV R2,7
       .
       .
       .
       .
在C中如何调用它?
main()
{
  #asm
  DELAY:
       MOV R1,10
       MOV R2,7
  #endasm
   .
   .
   .
   .
   .
}
这样写吗?感觉每次调用都要重写一遍很麻烦。

网友A:
看伟福的例程吧……

你自己编个C函数,生成SRC文件看一下也可以,很简单的

网友B:
这样试试

另外建立一个模块文件,以*.asm为名保存在当前目录下,模块文件内容如下:

NAME DELAYF
PUBLIC DELAY
SEG_DELAY SEGMENT CODE
RESEG SEG_DELAY
USING 0
DELAY:PUSH ACC
      PUSH AR1
      PUSH AR2
      MOV R1,10
      MOV R2,7
        .
        .
        .
      POP AR2
      POP AR1
      POP ACC
      RET
      END
你在C中可以这种方式调用这个函数(子程序):delay();
将此模块文件与其它C源文件一起添加到文件组中,让KEIL自动汇编它,并与其它C程序一起连接定位,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三楼,

昨天看了2楼的回答,郁闷了好半天,今天正准备再来问的,见了3楼的指点,明白啦,再次感谢3楼!!!

网友C:
其实2楼给出的是"渔",呵呵,

网友D:
学习

看了三楼的也是受益匪浅,以前的编法也是和楼主一样的。不错,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