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2887时间不准

楼主(2008-09-05):
有人用过ds12887吗?我用它做了一电子时钟,读取和调节时间都正常,就是走时不准,晚上睡之前还是和手机上的时间一致,早上一看竟然快了七八分钟,真是郁闷,不知道是芯片不好,还是别的什么问题!

网友A:
读的时候有个寄存器不能操作

否则会快很多。哪一个忘了

网友B:
没有这么大的误差

网友C:
不会吧。

这个芯片你调准了不加电放那几个月也不会错这么多吧。

网友D:
没有这么大误差

标称是1年10秒,我们用了很多,都没有这个现象,你注意市场上有假货。

网友E:
我做的两个月差1分种吧。

我想改成,可以设定校准值的,还没做呢。
在每月的月初,根据预先设定的校准值,自动调快或调慢。
只是一个想法。没经过实验。

楼主:
电压问题

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我用一稳压芯片就好了,现在相当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