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蜂鸣器驱动电路有没有比较权威的说**

楼主(2008-09-06):
(无正文)

网友A:
+,不加不踏实的

网友B:
有源的不用加,无源的动圈式的如果不是推挽输出就要加

网友C:
小的可以不加.里面就一点线圈,没有多大的高压.

在中国做产品成本很重要.不要想到电感就要保护了.小的才一点线圈.三极管电压都比较高.其实实际使用没问题就可以 .

网友D(2010-07-29):
我们不加,但是我们的数字电源、模拟电源都做了很好的滤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