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求助啊

楼主(2008-09-06):
小弟我最近在做一个液晶模块
是MEGA128作为主控,液晶用的是RIO8803,
因为要放不少图片,所以用一块27C512FLASH专门做图片存储的,
挂在MEGA128的片外数据总线上,
在读取FLASH中的数据画图时出现错误,
其中的一副画总是有一个字节读取错误,明明是0XFF,结果液晶上就是空白,
用串口读出来显示也是0X00,
百思不得其解,其他图片都能正常显示,单单有一副画中的一个字节出错
而且也换了好几块27C512
现象都是一样的
谁能帮我出出主意啊
嘿嘿:)

网友A:
用编程器读出来看看正不正确

网友B:
出一计

你直接写0X00看看效果呢?或者你把这个字节前后的字节改变一下看看,也许会有启发,:)

楼主:
27512烧写的时候就会验证

27512烧写的时候就会验证
所以一定烧写成功了,反复读过,也是和原HEX文件一致的
我现在的做法是故意在出问题的那一段空间内放点无用的数据
把图画的数据挤到别的地方去
但是另一副图画中就有一个字节不好了
这说明出问题的地方不止一个!
难道是地址满足一定条件的地方读取出来就一定变成0X00了?
很简单的373扩展啊
买的27512也是速度最快的45了
还有什么可能么?
大大们帮忙啊:)

网友C:
什么年代了,还用27c512

楼主:
挺便宜 为什么不用?

挺便宜 为什么不用?

网友D:
锁存器要用74AHC 的

74HC 或74LS 太慢,满足不了时序要求

而且做好核对下27c512的后缀,老的27c512速度也不够,要插入等待周期

楼主:
有道理,马上去买:)

有道理,马上去买:)

网友E:
上个星期正好整了个MEGA168片外RAM扩展

16M晶振,外部用74HC573扩展,速度上是可以的,我没有插入等待周期,工作是正常的。
不过在调试的时候费了我很大劲,出了些相当怪异的问题。
我一般在做做外部扩展的时候都会首先写一段测试程序去检查硬件,然后没有问题的话再做应用程序,这次也一样,先检测硬件,然后运行需要的应用程序,问题产生了,就是不正常,我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方法。
后来实在没有招数了,拿起烙铁,重新烫了一边,问题就这么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