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的端口模拟问题?

楼主(2008-09-06):
keil中的端口模拟问题?我记得好像是端口在做输入的时候要先向端口写个1,然后再读入端口值。
模拟中的P3 ins 在用鼠标点击端口的时候可以分别改变。
如果模拟中断的下降沿,在P3端口上是应该点击P3 还是点击ins
有时候我点几下中断就乱了?

楼主:
图片是这样的

网友A:
想要输入数据应该点下面,并且上面一行要为高

上面一行为高通常由程序实现,即切换到输入状态。如果上面一行设置为0(不打勾),而输入为1(下面一行打勾),就会报错,因为输出为0时,是强下拉,不能输入高电平。

网友B:
想不到

想不到这个东西是这样用的,我曾经调用过一个C写的HELLO程序,然后用这个观察输出结果,想不到还可以模拟输入,学了一招,:)

网友C:
3楼讲的对。

我的理解是:

上面一行寄存器状态,
下面一行为ic相应引脚的状态。

网友C:
上图的IC为89C2051。

p1.0和p1.1是没有上拉的。

p1.0先清零,再置位后,如上图。
p3.6在2051上是没有引脚的,所以为灰色。

网友B:
有道理

楼上的解答更全面,是为了区分寄存器和端口的状态,同时可以模拟中断。

楼主:
如果用中断呢?

如果模拟中断呢?或是实际中断,用这个模拟呢?感觉是要点下面的。

网友D:
又学到一招

我以前也一直困惑这个,现在终于了解了,受用了。。谢谢楼上的。。。。

楼主:
如果这个

如果P3口做输入功能使用的时候,那么还要先对寄存器设定1啊。
对寄存器设定应该就是MOV 指令就可以了吧。一会仿真下去。

还有为什么仿真的时候,模拟输入的时候,用鼠标点击端口的时候,上面的寄存器值和下面的管脚值是一起变化的呢?
已经一起变化了,那还要做输入的时候先向内部寄存器先写1干什么呢?

网友E:
的确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