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个程序

楼主(2008-09-06):
ov, AI, HDL, hd, vr
这是一个自动上水程序,P0.0,P0.1,VCC为水位检测(以上由高到底排列),P1.0为输出,控制继电器(高电平有效),程序编译通过,搭好板子却不行,请帮忙分析一下
51源程序: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30H
MAIN:    MOV  P0,#00H
    ACALL DEL4MS
    MOV  A,P0
    CJNE A,#00H,F1
    CJNE A,#0BH,F2
    AJMP MAIN
F1:    MOV  P1,0FFH
    AJMP MAIN
F2:    MOV  P1,#00H
    AJMP MAIN
DEL4MS:    MOV  R7,#04H
DL0:    MOV  R6,#0FFH
DL1:    DJNZ R6,DL1
    DJNZ R7,DL0
    RET
    END

网友A:
说详细点。

什么叫“搭好板子却不行”
问问题要描述详细点。
CPU工作了没有?
继电器是常通,还是常断?

请你检查下面几条
1.P0口是否加了上拉电阻?
2.MAIN:    MOV  P0,#00H 改成 #0FFH ;输入口要置1
3.  CJNE A,#00H,F1
    CJNE A,#0BH,F2
    高水位P0口应该是什么状态?
    低水位P0口应该是什么状态?
    什么时候能出#0BH这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