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语言中三角函数及double精度问题,谢谢

楼主(2008-09-07):
  编译系统:Keil ARM
  math.h中三角函数sin、cos、acos等入口和出口函数是double型的,但double默认只取7位有效数字,我想取10位有效数字,暂时还没查到资料......
  谢谢!

楼主:
用long double也没用哦

网友A:
不知IAR如何???现在很不喜欢KARM~~~

网友B:
不会把,汽车用的是realview编译器吗?double是64bit的啊

但是keil的 CARM是32bit的

网友A:
汽车电子习惯了artx???放不下carm???

网友B:
没娘要的孩子,还是放弃吧!

楼主:
float是32 Bit的,double是 64Bit的

   C语言默认double是7位有效数字,不关Keil的事

网友A:
10位有效数字???搞的够精密的~~~不行自己用汇编写个~~~

楼主:
哪有时间研究汇编的三角函数和浮点呀

  HotPower大叔,本月26号有空不?想去拜访您。

网友A:
哈哈~~~老师来了俺肯定有空~~~

网友B:
建议放个表

double 不是7位有效数字,例如 double x=0.12345678; x+=0.0000000001; 则x就是 0.1234567801

楼主:
真的是7位有效数字

比如:定义 double Pi;
      Pi = 3.14159265358979; 但实际使用过程中自动变成3.141593

网友C:
顶,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
看来俺要研究研究~~~

网友D:
那是编译器的问题了

c51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可以在编译器手册里搜一下“double”,看看有什么阐述……

网友B:
汽车电子请看

网友E:
keil C 把 double 全变成 float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现在在想用字符串运算代替 double

网友D:
模拟笔算实现大数相乘……好像以前写过一个帖子

楼主:
16楼,王兄弟,你是用什么编译器,什么CPU

   怎么我没有你那么幸福呀......

网友:
不够位乘以10的n次方

有时候如果精度不够,可以乘以10的n次方作为暂时的数值,用暂时的数值运算,再把结果除以10的m次方,m根据n和运算公式而定。

楼主:
20楼的,你那是把小数化整的常用方法

   而不是浮点运算。

网友B:
RE 汽车

KEIL 环境 realview编译器,cpu LPC2132,没猜错的话,你也是用这一套吧

楼主:
原来的一个旧项目是用CARM编译器的

   现在需要修改些东西,要用到double型的,没想到CARM不支持......

   RV确实是双精度的...

网友F:
早一年就应该放弃CARM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