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一下

楼主(2008-09-08):
最近遇见一个问题,就是要分别使用单片机检测220V/100W和24/100W的灯泡的灯丝是否断开,因为电流较大,又不允许产生过大的功耗,所以我一直都没什么好的检测电路,请各位大虾指点指点

楼主:
大电流检测

因为共有9路相同的电路所以在成本上也不呢太高

网友A:
以前做过类似项目。挺简单。

在连接灯泡的电线(单火线或单零线)上绕一个线圈,相当于电流耦合器。没几圈。
引出信号就好办了。
2端出来接场效应管栅极,场效应管负载接光电耦合器的LED,或者其他什么都行。

场效应管输入电路自己设计吧。

楼主:
220V/100W的是交流的,可是24V/5A的是直流的

220V/100W的是交流的,可是24V/5A的是直流的

网友B:
o

直流也一样!!

楼主:
3楼的前辈,你用的是多粗的漆包线啊?

3楼的前辈,你用的是多粗的漆包线啊?

网友A:
最细的都行

没用漆包线,随便找了根焊接导线,乱绕不到10圈,信号很强了。
压控没有电流的,无所谓粗细。

网友:
正遇到类似问题,顶!

楼主:
为什么说是压控,没有电流啊?

不是类似电流互感器吗,不就相当于把电流互感过来吗?为什么说是压控,没有电流啊?还有直流也可以用这中方法吗???

楼主:
我错在哪里呢?

我用一根导线绕了8圈,然后在导线的俩端接上一个10k的电阻,为什么用万用表测不出电阻两端的电压啊(交流档,和直流档都没有)??我错在哪里呢?

网友A:
把10K电阻拿掉看

10K算低阻,我这都是用M级别的。
悬空用示波器看,没有感应信号才算问题。

场效应管输入是压控,不取电流的。

电表输入电阻达到10M级了没有?别拿个30元的万用表做这种实验。

楼主:
没信号???

我把电阻拿掉后用示波器接在线圈俩端,也没看到信号,不知道错在哪里了

网友A:
不可能!

有一种感应测电笔,靠近220V就显示电压值。更别说你直接把导线绕在火线上了。我这有个灵敏试电笔,碰到皮肤就亮,碰到导线绝缘层更亮。示波器uv档早测出来啦。

    交流磁生电,电生磁。能量都能辐射感应到空间了,更别说绕了8圈线圈了。

楼主:
我也不知道怎末回事啊,就是没信号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