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震的电容应该是接模拟地还是数字地

楼主(2008-09-08):
(无正文)

网友A:
看你的芯片用的哪个地

哪个芯片用晶振就和它共地

楼主:
我认为也是DGND

可公司以前的都是AGND

网友B:
哈哈,俺抬杠一下:AGND

网友C:
数字地

说说我的想法,抛砖引玉:
1、不会影响模拟部分;
2、对数字部分也构不成威胁;
3、自己也能稳定的工作;

如果接模拟地,会在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购成回路.....

网友B:
此话从何说起。。。

如果接模拟地,会在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购成回路.....

呵呵,多数情况下模拟地和数字地最后也是连接在一起的嘛,只是数字和模拟部分的电流通道分开走,最后汇集到一点。。。

网友:
俺觉得应该是数字地

网友B:
关键是:OSC到底是模拟部分还是数字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