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教一个关于Keil uVision3的问题

楼主(2008-09-10):
在中Keil uVision3用printf("Hello C51 ")语句,我编译、运行之后打开串口看仿真结果却什么都没显示!请问一下为什么这样?谢谢
#pragma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void main()
{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3;
TR1=1;
T1=1;
printf("Hello C51 ");
while(1){}
}

网友A:
RE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void main()
{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3;
  TR1=1;
  TI=1;   //此处T1
  printf("Hello C51 ");
 while(1);
}

楼主:

这个问题困扰我两天了 ,希望高手们能指点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B:
二楼不是已经给你解决了!你没看到!

楼主:
求教一个关于Keil uVision3的问题

问题解决 谢谢上面的两位高手!!!!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 要是运行我下面的程序后打开串口能看到仿真结果吗?谢谢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main ()
{uchar code valuecode1[]={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
};
 uchar j,n,i,s1;

 for (j=0;j<32;j++)
  {
    for(i=0;i<16;i++)
     {n=valuecode1[s1++];

      printf("%d",n);}
  }
}

网友C:
......

能不能看到效果不是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吗????

不过第一眼看上去,s1这个变量的初值不会是0的,局部变量是不会自动初始化的。

楼主:
Keil uVision3

我试过了,编译能通过,运行仿真时Keil uVision3的提示窗口显示代码过大,Keil uVision3软件我这几天才学习的,所以我想请高手帮我看一下是不是软件还要设置其他东西啊 谢谢

网友D:
o

你不会用的是限制版吧 找个**板的

楼主:
Keil uVision3

我用的就是**版的啊

网友E:
RE

你的数组太大的缘故吧,把数组减小试试

楼主:
Keil uVision3

我已经把数组减少了 但运行仿真后打开串口看还是什么东西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B:
我改了一下,自己去对比吧。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valuecode1[]=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
};

main ()
{
  uchar n;//,s1;
  uint i;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3;
  TR1=1;
  TI=1;   //

  for(i=0;i<1024;)
  {
   n=valuecode1;//
   printf("%u ",n);
   i++;
  }

  while(1);
}

网友:
呵呵!

有时问题很简单,可是找半天都找不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