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3063和7805比较

楼主(2008-09-10):
大家好:
    把24V(DC)转换成5V(70mA),mc33063和7805比较起来哪个更好一点啊,7805会不会很热啊?价格差很多啊!

网友A:
一个是开关,一个是线性

电压差比较大用开关稳压器比较好

网友B:
用7805不会自己算吗?

P=19V*0.07=1.33W,这个功率在25度环境下使用估计表面温度会到60度左右

网友C:
o

7805不行

网友D:
楼上什么意思?“7805不行”

网友E:
看要求吧。工业现场加个散热片也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加个7812转换一下。

网友D:
何必加7812,还不如加个电阻

网友F:
2万多片操作起来很麻烦啊!33063有什么不足吗?

7805一定要家散热片吗?那样的话成本增加了,2万多片操作起来很麻烦啊!33063有什么不足吗?

网友D:
搂主连33063和7805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在乱扯

网友G:
楼主应该是在说MC34063吧

7805太热

楼主:
服了!表达的不清楚吗?

MC33063A和MC34063的工作温度范围是不同的33063是-40~80,我们的产品有可能会在低温条件下运行,所以选33063.考虑到虽然压差大但电流很小也想试一下7805是否可以替代33063,这样在成本和外围电路上都能有优势.又因为是用在照明电路上,PCB上的器件本身发热量大,可能要在30-40度,再加上环境温度就算是25度,则7805的工作环境温度将达到50-60度,7805自身再有一定的发热量,这样叠加起来所以有点不放心。请有过类似经验的朋友给提个建议吧!

网友H:
还是用MC33063的..较好...

网友A:
LZ 终于在12楼说明白了

还是用33063吧,7805需要散热器辅助散热,要不然太热,
70mA * (24 - 5) = 1.33W 大约
计算,温度可达72度,再加上环境,非常的热了
所以要用大的散热器
还是MC33063的好用

网友I:
加上散热片

7805的成本和外围未必低,体积更大

网友J:
7805很热的

7805很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