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中的负数怎么操作?

楼主(2008-09-10):
现在用到某变量为负数,要将其保存到EEPROM中,也会将其从EEPROM中读出,并与其他数进行比较

并且还牵涉到将其显示到LCD上.

我的问题是:遇到变量值为负数的情况,是先将其变成正数然后进行比较以及写LCD操作,还是不用变,像正数一样直接操作呢?

谢谢指点

网友A:

先转换成正数,再比较及写操作

网友B:
代码空间和资源够的话,直接定义成有符号数来运算保存。

网友C(点评):
武极天下最新章节 77wx.org/read/219/index.html

楼主:
谢谢两位

偶已经用第一位站友建议的方法实现了 :)
BOW///~~~

网友D:
强,C语言也用正数来保存负数?

直接保存就可以了,比如8bit,1就是1,255就是-1,直接保存0-255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定义一个位

用最老的方法,定义带符号的字节(字等),它的最高位就表示符号."1"表示负数,
"0"表示正数;我想这样还是比较简单,比较好操作的

网友F:
唉,既然用C,还关心这些干嘛???

定义正确的数据类型(有符号的),然后直接写成-30即可

网友G:
不占什么空间!

单片机的基本运算指令都是有符号无符号统一处理的,没有分别, 只有当字长超过芯片本身的字长的时候,有符号处理才变得比无符号麻烦!但也没麻烦太多
!

楼主:
楼上各位

我实际运用的时候,保存没有管符号,直接保存,
只是在液晶显示的时候判断正负,然后是负数情况下在前面输出"-"号,然后取反输出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