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中断问题

楼主(2008-09-11):
AVR, ce, AN, CSR, TE
各位大虾:我是刚学AVR单片机的。
现在用到AVR的串行中断问题。我的本意是想在电脑上通过COM软件向AVR单片机输入什么字节,然后单片机就反馈相同的字节回到电脑。
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我在电脑上输入的是0x55但单片机却返回的是0xC0.我一直是以为波特率的问题。但我算了在算波特率还是这个。并根据资料上的说明也是这个波特率。我电脑上的软件的波特率设置是没问题的。我现在有点怀疑是不是我的学习板的硬件上有问题了。我的程序如下。请各位大虾们分析下。我的软件是否有问题。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Receive_data:12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ran_data:14
uchar tran_complete, received_complete,receive_data;
void Delayms(uint time)
{
 uint i;
 for(;time>0;time--)
   {for(i=0;i<124;i++);}
}
void Tran_data(uchar data1)
{
 while(!(UCSRA&(1<<UDRE)));
  UDR=data1;  //发送完成标志
}
void Receive_data()
{
 receive_data=UDR;
 Tran_data(receive_data);
 PORTB=0x7f;
}

void Ini_sysm()
{

 DDRB=0xff;//B口全部用作输出控制LED
 PORTB=0xff;//全部灯灭

 /*************初始化串行口********/
 tran_complete=0x55;
 received_complete=0x55;
 receive_data=0x00;
 UCSRB=0x00;
 UCSRA=0x00;

 UCSRC=BIT(URSEL)|0x06;//(1<<URSEL)|(1<<UCSZ1)|(1<<UCSZ0);//选择异步通信模式、禁止奇偶校验、一个
                                        //停止位、8位数据位
 UBRRL=0x2f;
 UBRRH=0x00;//设置波特率为9600

 UCSRB=0x98;//(1<<RXEN)|(1<<TXEN);//允许接收、发送完成中断
 //UCSRA=0x00;                                                 //允许接收发送
}

void main()
{
 CLI();

 Ini_sysm();
 MCUCR=0x00;
 GICR=0x00;
 TIMSK=0x00;
 SEI();
 while(1)
   {
    PORTB=0xfe;
    Delayms(500);
    PORTB=0xff;
    Delayms(500);

   }
}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怎么没人回答啊?
程序太乱了吗?

楼主:
在顶

在把贴顶下。
希望有人看到问题所在。

网友A:
楼主用的多大的晶振

网友B:
你为什么不能先调发送呢?

固定发0x00-0xFF不行吗?

网友C:
程序有点乱

楼主的程序是有点乱,建议你重新编排一下

网友D:
首先看看熔丝位选择正确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