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内部的EEPROM

楼主(2008-09-11):
有谁用过51单片机的内部EEPROM?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的是STC89C51,内部有1K的EEPROM,如果手动复位单片机,会把EEPROM区的数据复位吗?
如果会,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复位、掉电等都是不会影响EEPROM的内容的

还有STC89C51内部的不是真EEPROM,是Flash而已。

楼主:
我看手册

我看的手册怎么写着有4K的FLASH程序存储区,又有1K的EEPROM的,

楼主:
请问二楼

你说STC89C51不是EEPROM,那STC89C58的呢?里面有真的EEPROM吗?

网友A:
那是宏晶愚弄消费者的低级做法而已

楼主:
LS,有没哪款51有带EEPROM的?

网友A:
NXP、Atmel有几款是带EEPROM

其他非51核的倒是很多。
如PIC、Avr等。
搂主要EEPROM做什么?
如果不需要频繁改写数据的话用STC89芯片的所谓EEPROM也是可以的。

楼主:
我不用频繁改,

我是想自己做一个稳重仪表的。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得标定和置0。就存几个数就好。
我刚刚按手册上写了段程序,但是一断电就被复位了。

网友A:
那应该是没写进去(软件有问题吧)

Flash或(EEPROM)的数据断电是不会被复位的

网友B:
EEprom是不会被擦除的,要擦除必须专用编程器

楼主:
解决了,

是我程序的问题,现在写进,读出都没问题。

网友C(2014-04-14):
想问下 你怎么解决的。。能发下你程序我看下么。。我不会用哪个EEPRo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 你怎么解决的。。能发下你程序我看下么。。我不会用哪个EEPRom

有网上有例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 你怎么解决的。。能发下你程序我看下么。。我不会用哪个EEPRom

不要问楼主了,楼主好久没上线了。

重新上电不会影响eepro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