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PID 算法(用于温控)求高人指点

楼主(2008-09-11):
这是网上找的一PID算法的程序有点看不懂,对PID有好几个疑问求高人指点一下:
(一)作者用 Kp*(En-En1) + Ki*En + Kd*(En-En1-En2) 这好像是增量式pid 算法又好像不是?
(二)  PID_Umax - PID_U  (期望最大值设定值减去采样值)  计算偏差值时,比较两个数大小为什么用 jnb    acc.7, PID_k 而不是jc  PID_k
(三) 在标准PID算法中Pout(t)=Kp*e(t)+Ki*Σ(t)+Kd*( e( t)-e(t-1) )这个式子中 Ki*Σ(t)  用两个字节或四个字节存累加和,可是程序运行时可能会能溢出。这个问题要怎样处理???
以个几个疑问求高手赐教

;//**************************************************************************************************************
;//功    能: 电机控制的PID(积分分离)  PID(void)    执行时间少于70uS/932-12MHz
;//设 计 者: 牟联树
;//日    期: 2003.12.28
;//版 本 号: 1.0
;//申    明:
;//**************************************************************************************************************
;$NOMOD51

        org     00h
    OCRAH    equ    0EFh
    OCRAL    equ    0EEh
    OCRBH    equ    0FBh
    OCRBL    equ    0FAh
    OCRCH    equ    0FDh
    OCRCL    equ    0FCh
    OCRDH    equ    0FFh
    OCRDL    equ    0FEh
    TCR21    equ    0f9h
;$include (REG52.INC)
;       NAME       PIDWork
;    ?PR?PID?PIDWork     SEGMENT    CODE
;    ?PR?PID_MUL?PIDWork SEGMENT    CODE
;    ?PR?PID_out?PIDWork SEGMENT    CODE
;    ?DT?PID_k?PIDWork   SEGMENT    DATA

;    PUBLIC   PID_Kp,PID_Ki,PID_Kd,PID_Umax,PID_Emax
;    PUBLIC   PID_U,PID_En1,PID_En2,PID_Temp,PID_TempL
;   RSEG  ?DT?PID_k?PIDWork
        PID_Kp:    DS    2                                        ;比例系数
    PID_KpL    data    PID_Kp+1
        PID_Ki:    DS    2                                        ;积分系数
    PID_KiL    data    PID_Ki+1
        PID_Kd:    DS    2                                        ;微分系数
    PID_KdL    data    PID_Kd+1
        PID_Umax:    DS    2                                ;期望最大值设定
    PID_UmaxL    data    PID_Umax+1
        PID_Emax:    DS    2                                ;积分分离的误差最大值设定
    PID_EmaxL    data    PID_Emax+1
        PID_U:             DS    2                                ;当前的采样值
    PID_UL            data    PID_U+1
        PID_En1:    DS    2                                ;上一次计算的误差值
    PID_En1L    data    PID_En1+1
        PID_En2:    DS    2                                ;上一次计算的误差的误差值
    PID_En2L    data    PID_En2+1
        PID_Temp:    DS    4                                ;计算过程中的暂存
    PID_TempL    data    PID_Temp+1
    PID_Temp1    data    PID_Temp+2
    PID_Temp1L    data    PID_Temp+3

;   PUBLIC  _PID
;   RSEG  ?PR?PID?PIDWork
PID:    push    acc
    push    psw
    clr    c                                        ;有符号减法
    mov    a, PID_UmaxL                                ;计算当前的误差En(PID_U里暂存运算结果)
    subb    a, PID_UL
    mov    PID_UL, a
    mov    a, PID_Umax
    subb    a, PID_U
    mov    PID_U, a
    jnb    acc.7, PID_k
    mov    a, PID_UL
    cpl    a
    add    a, #1
    mov    r7, a
    mov    a, PID_U
    cpl    a
    addc    a, #0
    xch    a, r7
    sjmp    PID_g

PID_k:    mov    r7, PID_U
    mov    a, PID_UL
PID_g:    clr    c
    subb    a, PID_EmaxL
    mov    a, r7
    subb    a, PID_Emax                                 ;分离积分
    jnb    acc.7, PID_a                                ;如果En>Emax则转
    mov    r7, PID_KiL                                ;Ki*En
    mov    r6, PID_Ki
    mov    r5, PID_UL
    mov    r4, PID_U
    acall    PID_MUL                                        ;二字节伪有符号乘法(r4-r7里暂存结果)
    mov    a, PID_Temp1L                                ;PID加法子程序(将结果加入输出)
    add    a, r7
    mov    PID_Temp1L, a
    mov    a, PID_Temp1
    addc    a, r6
    mov    PID_Temp1, a
    mov    a, PID_TempL
    addc    a, r5
    mov    PID_TempL, a
    mov    a, PID_Temp
    addc    a, r4
    mov    PID_Temp, a

PID_a:    mov    a, PID_En1L                                ;更新PID_En1
    xch    a, PID_UL
    mov    PID_En1L, a
    mov    a, PID_En1
    xch    a, PID_U
    mov    PID_En1, a

    clr    c                                        ;有符号减法
    mov    a, PID_En1L                                ;计算当前的误差差(En-En1)
    subb    a, PID_UL
    mov    PID_UL, a
    mov    a, PID_En1
    subb    a, PID_U
    mov    PID_U, a

    mov    r7, PID_KpL                                ;+Kp*(En-En1)
    mov    r6, PID_Kp
    mov    r5, PID_UL
    mov    r4, PID_U
    acall    PID_MUL
    mov    a, PID_Temp1L                                ;PID加法子程序(将结果加入输出)
    add    a, r7
    mov    PID_Temp1L, a
    mov    a, PID_Temp1
    addc    a, r6
    mov    PID_Temp1, a
    mov    a, PID_TempL
    addc    a, r5
    mov    PID_TempL, a
    mov    a, PID_Temp
    addc    a, r4
    mov    PID_Temp, a
    clr    c                                        ;有符号减法
    mov    a, PID_UL                                ;计算误差差的差(En-En1-En2),同时更新En2
    subb    a, PID_En2L
    mov    PID_En2L, a
    mov    a, PID_U
    subb    a, PID_En2
    mov    PID_En2, a
    mov    r7, PID_KdL                                ;+Kd*(En-En1-En2)
    mov    r6, PID_Kd
    mov    r5, PID_En2L
    mov    r4, PID_En2
    acall    PID_MUL
    mov    a, PID_Temp1L                                ;PID加法子程序(将结果加入输出)
    add    a, r7
    mov    PID_Temp1L, a
    mov    a, PID_Temp1
    addc    a, r6
    mov    PID_Temp1, a
    mov    a, PID_TempL
    addc    a, r5
    mov    PID_TempL, a
    mov    a, PID_Temp
    addc    a, r4
    mov    PID_Temp, a
    pop    psw
    pop    acc
    ret
    ret
;//**************************************************************************************************************
;//功    能: 电机控制电流环的PI  PI_I(void)    执行时间少于50uS/932-12MHz
;//设 计 者: 牟联树
;//日    期: 2003.12.28
;//版 本 号: 1.0
;//申    明:
;//**************************************************************************************************************
;       PUBLIC _PID_out
;       RSEG ?PR?PID_out?PIDWork
PID_out:push    acc
    push    psw
    clr    c
    mov    a, r6
    rrc    a
    mov    r6, a
    mov    a, r7
    rrc    a
    mov    r7, a
out_a:    mov    OCRAH, r6                                ;PWM更新
    mov    OCRAL, r7
    mov    a, r7
    add    a, #25
    mov    OCRBL, a
    mov    a, r6
    addc    a, #0
    mov    OCRBH, a
    orl    TCR21, #080h                                ;PWM更新
out_b:    pop    psw
    pop    acc
    ret
;//**************************************************************************************************************
;//功    能: 整形乘法  long int PID_MUL(int a,int b)    用时13.5uS/932-12MHz
;//设 计 者: 牟联树
;//日    期: 2003.12.28
;//版 本 号: 1.0
;//申    明:
;//**************************************************************************************************************
;  PUBLIC _PID_MUL
;  RSEG ?PR?PID_MUL?PIDWork
;_PID_MUL:

;二字节伪有符号乘法(r4-r7里暂存结果)
PID_MUL:push    acc
    push    psw
    clr    f0                                        ;符号判断
    mov    a, r4
    jb    acc.7, PID_Ma
    sjmp    PID_Md
PID_Ma:    setb    f0
    mov    a, r5
    cpl    a
    add    a, #1
    mov    r5, a
    mov    a, r4
    cpl    a
    addc    a, #0
    mov    r4, a
PID_Md:                                                        ; mov  a,r6
        ; mov  c,acc.7
         ;jnb  f0,PID_Mf
        ; cpl  c
PID_Mf:                                                        ; mov  f0,c
        ; jb   acc.7,PID_Mb
        ; sjmp PID_Mc
PID_Mb:                                                        ; clr  c
        ; mov  a,r7
        ; subb a,#1
        ; cpl  a
        ; mov  r7,a
        ; mov  a,r6
        ; subb a,#0
        ; cpl  a
        ; mov  r6,a

PID_Mc:    mov    a, r5
    mov    b, r7
    mul    ab
    xch    a, r7
    mov    r3, b
    mov    b, r4
    mul    ab
    add    a, r3
    mov    r3, a
    mov    a, b
    addc    a, #0
    xch    a, r5
    mov    b, r6
    mul    ab
    addc    a, r3
    xch    a, r6
    xch    a, r5
    addc    a, b
    xch    a, r5
    mov    b, r4
    mul    ab
    addc    a, r5
    mov    r5, a
    mov    a, b
    addc    a, #0
    mov    r4, a
    jb    f0, PID_Me
    pop    psw
    pop    acc
    ret

PID_Me:    mov    a, r7
    cpl    a
    add    a, #1
    mov    r7, a
    mov    a, r6
    cpl    a
    addc    a, #0
    mov    r6, a
    mov    a, r5
    cpl    a
    addc    a, #0
    mov    r5, a
    mov    a, r4
    cpl    a
    addc    a, #0
    mov    r4, a
    pop    psw
    pop    acc
    ret
        END

网友A:
温控用这个算法合适!

温控是一个大惯性,缓变过和,用PID也需要是变参的,需要根据当前的环境去设置不同的参数,要不然是控不住也控不稳的!

网友A:
5年了!还能看到当年写的程序! 感慨啊!

网友B:
1楼的代码是LS写的?

呵呵,那LZ真是撞枪眼上了。。。

网友A:
是啊!5年前写的!还能看到.......

我自已的都不知放那儿去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贴

谢了

网友C:
re

哈哈哈  NB啊
5楼的代码原来是在武林已失传5年之久的温控PID控制代码啊
自己以前还写了个十分简单的PI(没有D)的温控代码..... 哈哈哈哈

网友D:
呵呵,LZ有问题请直接和3L联系...

网友E:
请问下在控制温度的时候Kp,Ki,Kd一般取多少比较适合!

网友F:
我是简单地用乒乓控制,留个死区,很稳的。

网友G:
能否用C写?

汇编也太费事了,特别是处理数学计算!

楼主:
汇编费事,但用来修炼内功还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