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看门狗的问题

楼主(2008-09-13):
用的是SM8958,故意不喂狗,让它不断重启,但重启十几遍后就再也没把应了,也不死机,正常运行.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小狗不喂也不会饿死呢?

网友A:
小狗已经饿死了,哈哈

哈哈,真的奇怪

网友B:
估计 WDT 被关闭了

会不会重启多次之后将 WDT 关闭了,检查一下你的软件,要保证每次重后存
储器都是相同的值。你可以每次重启后都先关中断,然后对所有存储器赋初
值(例如清零),然后才去做其它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