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51 汇编中用 equ 来定义变量是错误的

楼主(2008-09-14):
在 51 汇编中用 equ 来定义变量是错误的,其实编译器只是将 MyByte 视为一个常量而已。

在 51 汇编中定义变量的正确方法如下:
1:定义字节变量用 ds 关键字,语法为:
    变量名  ds  分配的字节数
2:定义位变量用 dbit 关键字,语法为:
    位变量名  dbit 分配的位数
3: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SFR)用 data 关键字,语法为:
    寄存器名 data 寄存器地址
4:定义可位寻址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位用 bit 关键字,语法为:
    位名 bit 位地址
5:常量定义用 equ 关键字,语法为:
    常量名 equ 常数

具体实例见:

网友A:
很好

赞同

还有,兄弟,顺便把“idata”和“xdata”说说

楼主:
idata 和 xdata 属于不同的地址空间

idata 和 xdata 属于不同的地址空间,例如,两个相同地址的 idata 和 xdata 存储器是不同的两个个体。访问时可以用不同的寻址方式来区别
idata 区和 xdata 区,如下所述:

凡是能用 mov a,@r0 访问的存储空间都是 idata 区。data 区的低 128
字节与 idata 区的低 128 字节是同一存储空间。data 区的高 128 字节
与 idata 区的高 128 字节属于不同的地址空间。

凡是能用 movx a,@dptr 访问的存储空间都是 xdata 区。
xdata 区的低 256 字节也称为 pdata 区,可以用 movx a,@r0 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