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自带的ad速率多少?能采样50hz信号吗?

楼主(2008-09-14):
要采样50Hz信号,并重绘出来,打算用msp430自带的ad,这样方便一些,不知能否实现?

网友A:
50Hz??

你是不是打错了?

网友B:
根据采样定理,采样频率不得小于100HZ

你自己对照DATASHEET核实一下吧~

网友C:
LS说的对

楼主:
老大,我不熟悉msp430

找过一个datasheet,太长了,没看懂(英语不好)
麻烦各位大侠直接告诉小弟吧,能不能采样50Hz信号?
或是告诉我msp430极限采样频率?

网友D:
o

保证能

楼主:
多谢楼上

谢谢啦

网友E:
MSP430干这事太轻松了,

MSP430干这事太容易了,可以用它来进行设计软计量电能表,这是不错的芯片。低功耗做的不错,这也是它在市场中的一个最大优势。

网友F:
没有问题!

我做过200K的采样率

网友G(2013-08-06):
引用 网友F:
我做过200K的采样率

请问两百K的采样率是如何设置的?,我现在要才一个2K的正选信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G:
请问两百K的采样率是如何设置的?,我现在要才一个2K的正选信号

采集一个2k的正选信号

网友H:
50HZ的速度很慢啊,基本的AD都可以吧

网友I:
想问一下,如果是16M的晶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