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赐教:目前51系列仿真器哪个牌子,哪个型号的性价比

楼主(2008-09-16):
仿真单片机:如AT89C51,AT89C52
多谢。

楼主:
想买个放到家里,以后可以接点活做。

经济压力太大,如果有活,只能在家里做了。仿真器够用、好用就行。单位现在用的万利的牌子,不是很好用。

网友A:
我有个万利的,不过几乎没用过。

我有个万利的,不过几乎没用过。
我一般只用软件仿真。

网友B:
o

周立功的

楼主:
3楼:

仿真软件名称是什么?怎么和硬件联调呢?

楼主:
4楼

周立功的好用不?价格怎么样?

网友C:
周立功贵死!

不就51嘛,www.daxiamcu.com丁丁做的51仿真器,两三百块钱搞定.
51要不要仿真器问题都不算太大.

楼主:
7楼

现在一般采用C语言编程,不知道丁丁的仿真器是否支持。
您说的不用仿真器问题不大,在实际开发中如何做呢?

楼主:
如何能加快(快速)进行程序调试?

希望大家能够给出些意见或者经验。
我发现同事一般都是:先编程序,用仿真器插在硬件上,进行调试。

网友D:
我们公司用上海星研。

1000¥。
软件在KEIL下完成,然后将HEX文件装载到仿真器。

网友E:
星研还可以.我也用过

就是不能直接和keil连,通过keil调试.
他有自己的调试环境.

楼主:
丁丁做的能联调?

目前大家用KEIL比较多,不能联调的话,岂不是很麻烦?
不知道丁丁做的是否能联调?

网友F:
丁丁做的就是keil的mon51的升级版,可以仿真串口的

如果你不在乎串口被仿真占用,就找个sst的芯片,烧入仿真固件,花不了几块钱

楼主:
13楼

阁下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1、丁丁仿真可带转USB的接头,问题是否就解决了?
2、您说的升级版就是解决了KEIL的联调问题?

多谢。

网友C:
以前mon51

调试程序是占用串口的.丁丁的版本解决了这个问题.即你可以完全仿真89S51/52的资源.而且当然支持keil仿真调试的.
www.c51bbs.com也有类似的仿真器.仿真标准的51,用不着很贵的仿真器.
自己花几分钟搜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2014-09-26):
引用 网友E:
就是不能直接和keil连,通过keil调试.他有自己的调试环境.

你好,我现在在用星研仿真机,不过没有集成环境软件,能发我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