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是3万V每厘米哦……莫非又记错了……晕...

楼主(2008-09-18):
两个间距1厘米的电极  外加交流高电压能持续产生电晕放电现象吗?

请大家推荐好办法  想做一个电晕放电演示装置

网友A:
re

学电击男 上YOUTUBE吗?

网友B:
关注,估计不好弄!

弄不好就放电了,“两个电极”可能不行吧,容易电离击穿!
关键要先查查这个现象的物理规律

网友C:
拉高压就是啦?

网友D:
拉高电压,最好抽真空

减少氧化速度

网友E:
1cm大约要1万伏的电压

网友F:


楼主:
查了资料 只要有高压就可以 呵呵

可是高压电源不好弄啊  怎样制作一个高压直流电源呢?

我再从网上查查  谢谢大家的讨论

楼主:
用便携式的电棒 充当高压直流电源怎么样?

电棒一般放电都是几十KV   打开开关就   啪啪的放电

大家说怎么样?

网友G:
煤气灶手持点火器

8¥。拆个电路用即可。
大不了线圈比改一下。

网友H:
升压变压器。。。

升压的DC-DC,但那个金属针很容易氧化,兄弟们有谁知道做这个针做的地方吗?

网友I:
回:怎样让两个电极产生 电晕放电的现象

1.   尖端 对 尖端
2.   电源内阻要大

楼主:
谢谢

 谢谢
等我用电棒做了试验 告诉大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