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光耦输出10uS的尖脉冲!

楼主(2008-09-18):
原理如图所示. 光耦 U240发光管端已经用一电阻短接,U240应该是不通的. 当我在U220的发光管端也即 GJ+ GJ-上加上合适的电压使U220通后,A点的对地电压应该是接近24V的.  B点由于U240是关断的所以应该不输出电压.但是实际测量发现 B点有个短暂的10uS左右的尖脉冲.波形如图2.  请教一下,是怎么回事喃? 该怎么解决.

网友A:
o

r1那边浮地了吧,还有你用的是开关电源?以前我也有类似问题,改为pnp管输出加上拉问题解决

楼主:
就是让他这样接的啊 保证光耦的不通的

因为在实际电路上 R1那里不是那样接的.但是喃 两光耦输入那里 那边都3.3V 所以应该也是光耦也是不通的.后来我担心是光耦 没完全关闭造成的.就把电路改成那样了.那样光耦应该是关的了...但是喃....问题还是出现了...

网友A:
o

是会出现这个问题,跟电源有很大关系。跟光藕的寄生电容也有点关系,可以用光藕驱动pnp管就能解决问题

楼主:
是在光耦的输出再加一级三极管吗?

楼主:
我现在光耦的输出接的是一个 ULN2003的输入.

ULN2003在接了个MOS管,现在是ULN2003被这个脉冲倒通了,图2中没标出来的就是 倒通过的波形.. 那个宽一点的.
gjg191,谢谢你,能帮我画个图吗?

网友B:
光耦输出的寄生电容引起的

解决:B点对地加个小电容

网友A:
o

基极加电容解决不了问题,你就接成达林顿结构好了,

网友C:
那个尖峰峰值可以到24V???

这么夸张?
还有,你2楼的图怎么来的?什么示波器啊,好像不便宜啊?哈

网友A:
o

lz的示波器估计很牛,我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看不到这个波形,还是请教高手才知道的.

楼主:
.

awey 谢谢你.在B点加104电容解决问题,尖脉冲幅值已经很小.能描述一下为什么加小电容就没有了吗? 还有就是 加102电容就已经不行了,因为这个脉冲是不允许出现的(会误动),所以加104后现在是解决问题了.但是这样稳定吗? 谢谢你!
gjg191 你的图我没看懂,请问你画的光耦是我图中的哪个? 24V地接在什么地方?
示波器就是一个普通的虚拟示波器,呵呵 才几K RMB买的...

楼主:
.

那个尖峰没达到24V 是10V 我搞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A:
o

是你那个光藕,我这个方法是试验过的阿,电容当初我也加了,在我那里不行.所以才采用这种方法.

楼主:
,

是我的 U240吗? 可是那从哪里输出电压喃?谢谢你!

网友D(2011-09-15):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