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static load?DA是吗?

楼主(2008-09-19):
看一个AD的技术手册,上面带一个reference,上面解释道:"This reference can ben used to supply a small amount of source current to an external load,but the load should be static".

我现在就是想知道:这个参考电压能不能给DA提供外部参考.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A:
应该不是DA输出,static load:稳定的负载。

网友B:
这个最好不要给其他的用。

如果是AD芯片带的,可能是给测量信号偏置用的。
如果你再把这个给DA芯片,感觉可能不太好。毕竟DA芯片也是有噪声的。DA的参考电压流入电流也不小,而且随输出会变。

网友C:
可以给DA提供外部参考,只要电流要求不大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