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下

楼主(2008-09-19):
我想使光电三极管导通的时候  7408能够得到一个TTL高电平
光电三级管截止的时候 7408能够得到一个TTL低电平
图一我想肯定是可以的
不知道图2是否合适 是否可以驱动7804
请大家不吝赐教

那个光耦是个光电传感器 见3楼的图

网友A:
光藕里的LED一直开的,怎么会有脉冲信号?

只想要高电平也不用这么复杂呀
光藕改为射极输出就可以不用中间的反相器了。

楼主:
这个光耦实际上是个电子开关(位置传感器)

不好意思 图简单我直接画了光耦
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网友B:
图1可以

图2里,即使光电三极管不导通,4.7k电阻也会把电平抬高

楼主:
图2 确实不妥

能否改进下 不需要反相器的
谢谢指教

网友C:
图1和图2都正确。

楼主:
欢迎大家指正

楼主:
我想把下拉电阻换成1K 应该差不多了

下拉电阻值太大 会抬高输入的电平?
对于标准TTL电路  输入低电平 灌电流约1mA
1K下拉电阻上的压降大约0.3V左右
符合Vin<=0.8V
是不是能够这样理解 呵呵

网友D:
正好手头有个东西正在弄。。。

和你的要求很相似。。。

我是用来做简易的光电编码器的,你做什么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
呵呵 你是不是做电子换向器的哦

呵呵

网友D:
俺做简单的光电编码器,在系统上做附件用的

楼主:
那你帮我分析下 图2的下拉电阻换成多少合适?

我用是SN74LS08 内部通过20K电阻接电源 我这个电路应该是OK的吧

网友E:
o

可以的,如果4.7k大可以换个小的看看

网友F:
建议用图1,可以用三极管代替反相器

取三极管的集电极信号连接到7408的输入端,减轻负载,放大信号,提高可靠性.硬件设计千万别偷工减料.

楼主:
呵呵 谢谢楼上几位的帮助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