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77e58仿真有问题

楼主(2008-09-20):
我现在用WAVE的V5/T仿真PLCC-44脚的W77E58,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仿真的时候,程序运行特别慢.但是编译之后的程序,烧写进W77E58,程序运行正常,仿真编译软件,不管是KEIL还是WAVE,情况都是一样的.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希望用过的来说下。谢谢

网友A:
仿真器的晶振用的正确吗?选择线路板的晶振,不要用自带

楼主:
两个晶振频率一样

两个晶振频率一样,都是11.0592阿

网友B:
77E58的运行速度好像是可以调整的。没记错的话应该是3倍速的~~去查下文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