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的C代码能通过P0口输出数据到74HC377吗

楼主(2008-09-22):
74HC377要上升沿的
把他当作外部RAM可否?
图如下?

楼主:
图刚才没发过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不理解楼主的意思!

直接发送c代码?

网友C:
按理是可以的

可能要有点注意点, 我没有看到你的图,只有一个小叉的方框

楼主:
是的啊,用C代码操作

我发过去的图是.JPG格式的了
怎么没有显示啊

网友D:
hehe 可以直接对P0口操作

网友E:
P0模拟movx时序~~~最好P0加上拉电阻~~~

网友F:
P0做总线的时候,输出是推挽的,不需加上拉

网友E:
他这个电路推挽是不出来的,还是老实点好~~~

楼主:
如果377的11脚51的P3.6脚可以吗

如果377的11脚51的P3.6脚能用MOVX吗

网友A:
如果这样的话

所有MOVX指令都会写377了